楼主(2019-12-11):
背景数据块DI用来为FB(功能块)提供参数的,但在一例程序中发现背景数据块用的不是DI而是SFB ,因为它是系统功能块,其中的数据是隐藏 的 ,无法看到调用的数据信息。

楼主:
我试着做 了一下,出错了,看来 不是这样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背景数据块DI用来为FB(功能块)提供参数的,但在一例程序中发现背景数据块用的不是DI而是SFB ,因为它是系统功能块,其中的数据是隐藏 的 ,无法看到调用的数据信息。

FB66使用多重背景,SFB4作为FB66的静态变量而和FB66使用同一个背景块,因此,当打开FB66的背景数据块时,你会发现FB66的接口信息与SFB4的接口信息共享了数据块。

网友B:
sfb块也就只是个定时on的块吧,你打开当然看不到

楼主:
以参数分配方式打开背景数据块DB48,原来 多重背景功能块FB62、FB65和FB66及它们调用的系统功能块SFB3和SFB4共同调用多重背景数据块DB48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功能块FB65以及其中的系统功能块SFB3和SFB4有共同的背景数据块DB48

也就是说,SFB3,SFB4共同使用FB65的数据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功能块FB65以及其中的系统功能块SFB3和SFB4有共同的背景数据块DB48

也就是说,SFB3,SFB4共同使用FB65的数据块。

此前一直懵懵的状态,非常感谢版主的指点,一针见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