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1):
台达VFD-V 7.5kw变频器通电报警BF,查报警代码说是刹车晶体异常?请问刹车晶体指的是刹车电阻还是其他元件?我该如何排除故障?我是菜鸟一只,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A:
制动回路先查制动晶体管

网友B:
制动管是否损坏 制动电路是否异常 制动电阻是否正常 制动驱动电路比如驱动光耦是否坏掉了。

楼主:
谢谢两位的指点,麻烦问下,制动晶体管是什么东东?什么型号?有图片指点最好??

楼主:
另外,我换过主板实验过,确定问题是处在主板上

网友B:
从制动驱动电路查起 向前级电路顺藤摸瓜 一直到CPU的链路仔细检查 用万用表或示波器,检查是否有刹车信号产生【认为模拟一个制动刹车信号】,逐级检查,应该能查清故障原因。只是一个建议,因此机型没有修过。

楼主:
谢谢,我再查查看

网友C:
可扩展性很关键,对于教学方面有很大的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