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都用什么清理灰尘

楼主(2019-12-11):
像这种电路板件都用什么清理灰尘呢,老师傅最好能说全面点,比如镊子还是酒精型号。
还有变频器外壳用什么清理?

网友A:
用压缩气体吹和毛刷扫就可以了。

网友B:
毛刷 吹风机 酒精或洗板水还有热风机【吹干用】 清水也可以不过一定要彻底吹干或晾干。

网友C:
没油污只是灰尘的话先用软毛刷清理一下,再用压缩气体吹下就干净了;

网友D:
软毛刷+吸尘器

网友E:
有脏污的话用天那水最快,用酒精洗过后线路板会发白,若果只是有灰尘的话用压缩空气吹就最快

网友F:
对于工控板子,千万不能用有机溶剂,像楼上所说的什么酒精,天那水什么的,因为这些东西会破坏上面的三防漆,特别是天那水,直接会干掉三防漆的,如果只是灰尘,可以用毛刷清理,缝隙处可以用压缩空气吹,如果有脏的东西,可以用纸巾擦。

网友G:
软毛刷和水就可以了,洗完要烘干

网友H:
没有化学腐蚀的环境,就简单的灰尘污染,直接上鼓风机(吹风机),连毛刷都不用,简单粗暴。

网友I:
不知道用水清洗然后用热风吹干,可以不?

网友J:
一般是用毛刷刷一下。

网友K:
刷漆的板子大家怎么测量?表笔都扎不透

网友L:
和电脑主板一样用电吹风机直接吹

网友M:
可以用以下的清洗剂。

网友N:
直接洗洁精加水洗刷刷,然后清水冲完 ,风枪吹吹吹,再快可以用个电吹风!!!

楼主:
回复 网友E:
老灰吹不干净呀

网友O:
没油污好处理,毛刷,压缩空气,有油污的话工业酒精可以,再专业的是不超声波清洗。。。

网友P:
你这个不脏,压缩气可以吹干净了

网友Q:
回复 网友F:
我们都是用的电子清洗剂。

网友Q:
多立克的。

网友R:
回复 网友M:
这个清洗剂挺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