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1):
为在线监视1#净凝结水泵电机控制状态,打开功能块FB19,在对此电机进行点动合闸时,接口M_SR为接通状态,如下图所示。

可打开被调用功能块FB65在监视时,就发现 M_SR为断开状态 ,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形参与实参的区别,手册上都有的,块里的数据被多次调用所以来回变,想专门看哪一个数据设定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形参与实参的区别,手册上都有的,块里的数据被多次调用所以来回变,想专门看哪一个数据设定下即可
那怎么才能 准确地查到被调用 块的逻辑状态 呢?

网友B:
记得百度文库里看过,需要在调试模式下可以达到要求。但是没试过。

网友C:
调试  下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