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U模块设置

楼主(2019-12-11):
5U确实比3U高了几个等次,干扰大可以用数字滤波器。但数字滤波器的缺陷是反应慢,误差大,位移尺类型根本不能用

另外,瓷片和磁环都加了但后两位数还是跳动频率太高。请教一下处理方法

网友A:
那要看什么干扰,有些干扰磁环没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