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1):
   近日,接修一台本单位的一台ZX7-315电焊机,故障现象是有电流显示,输出端没有直流电压。拆开机壳,通电测量直流高压正常,驱动部分15V供电正常。断电后用万用表在路检查出下桥的两只型号为TGL40N120FD的IGBT击穿(上、下桥各有两只),接在下桥IGBT栅源极之间的的四只18V稳压管也都击穿了。上桥的两只IGBT紧贴着电焊机底部安装,从侧部缝隙中看不清正面,用万用表测量源漏极均有二极管特性,凭经验判断为正常。其它部位再没有检查出问题。
   更换好损坏的元件后通电试机,输出端却没有直流输出,这出乎我预料。接着开始怀疑驱动信号有问题,通电测量驱动芯片UC3846的各引脚电压无异常,拆下测量驱动桥的四只场效应管也正常。断开直流高压,用示波器观察四只IGBT栅极控制信号波形均正常。此时才开始怀疑上桥的两只IGBT可能有问题,于是拆下电路板观察,这才发现上桥的两只IGBT表面均已炸出凹坑,终于揪出了“元凶“。更换完这两只IGBT后通电试机,输出端直流电压正常,试焊接也正常,故障彻底修复。
   经验教训:在无法观察到IGBT正面的情况下,仅凭源漏极具有二极管特性就轻易判断其正常,以致走了弯路,白白耗费了许多时间。

网友A:
对比不够仔细吧,还可以测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不够仔细吧,还可以测阻值
   请问师傅:对比哪个阻值?请指教,我没有想到。

网友A:
回复 楼主:
IGBT相关引脚的阻值,二极管挡测的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GBT相关引脚的阻值,二极管挡测的是电压
   谢谢师傅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