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1):
群里的朋友又实验出新的bug
这次是string类型的数组 at到物理地址.在262中无法做到断电保持.
仿真的时候都保持不了
在新的软件里

在somachine中..仿真是可以的..下载到258里也是能够断电保持的

是新软件还是262有什么新的机制吗?

有没有了解的朋友?

网友A:
物理地址都不能保存太奇怪了,SRAM肯定是可以保存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241 258应该都是能保存的.
但是就是这个262不行.热复位就没了.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2020-04-03):
M262只划分了保持区的容量,没有绝对地址的变量保持区,只能通过声明RETAIN属性处理。如果在RETAIN属性下映射到绝对地址,RETAIN属性会失效。通讯要读取保持变量的话,另外通过程序赋值处理。

网友B:
262的保持变量规则与078 PacDrive3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让人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