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2):
没有查到314的资料,感觉是一样的,确定下。

网友A:
当然不一样,那个CPU314是老款的,是用的大的存储卡,可以不安装;
尺寸也比后面的CPU315大二倍;
这款CPU315用的是MMC卡,必须要安装的;

网友B:
314宽的,315这款窄的,话说两款性能差别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