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2):
一台伟创AC70-22KW变频器偶尔报OU4停机过电压故障,实测母线电压正常,每次报故障都能复位,直到又一次眼看着报警了赶紧打开母线电压监测发现母线电压值从700多v一点点往下降也就10来秒就正常了。时间短测不出哪里问题,主板替换过故障依旧,不在主板上。请教各位大师是哪里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母线电压检测电路是否正常
加制动电阻试试

网友B:
是不是参数上设置有问题?加减速时间啥的?

网友C:
有这么高的母线电压吗700多伏,这个就不正常

楼主:
是在上电的待机状态下,监控母线电压有个下降过程

网友D:
这是明显能量负发电问题,尤其大惯量负载(油田用的抽油机),必须加制单元或能量回馈单元,消除负发电(制动点电压650V左右)才能保证变频器正常运行。

网友E:
5楼回答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在没接电机,没有起动的情况下,没有能量回馈

网友F:
回复#8楼740072183
 你这台变频器和我现在处理这台变频器情况差不多,你的机器是过压,我的是欠压,应该是母线检测电路有问题,(在VPN处检测点测一下电压,应该在2.7V左右)如果高的话,就是检测电路有问题,可惜我的机器上面焊的检测电路,看不清了,无法更换,如果你的机器看的清话,请通知我一下。

网友G:
这个要看是带载运行过程中偶尔报警 还是空载运行偶尔报警 不带电机是否报警。

楼主:
回复 楼主:
你那是变压器检测还是直流母线检测

网友D:
参考一下,我刚画的图纸,我的机器已修好(欠压过压)原理一样。

网友G:
加大减速时间或改为惯性停车 或加制动,前提是变频器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