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2):
框架式断路器储能电机在每次能量释放之后就会自动启动,储能完成后又自动停止,但是小弟在学习时,发现储能储能电机回路只有一个空气开关作为储能电机的电源,请问哪位大神能科普一下!谢谢????????

网友A:
很少接触。应该在进线柜或计量柜设高压互感器利用其110伏交流低压供储能电机,

网友B:
直流屏提供,PT柜主要用于保护和测量。供参考

网友C:
储能电机是220V的 直流屏不间断供电可以保障其动作没有问题!

网友D:
还有个限位开关

网友E:
我未注意过这方面的具体电路。
不知楼主是仅仅看图学习、还是有实物电路(当然,有实物电路,也需断电观察,若是在用的,又需办手续);只有一个空气开关提供储能电机的电源,是说如何控制电机运行的吗?
若是,则见楼上(4楼)。

网友F:
在断路器内部有专门的储能回路,当没有储能时接通电机储能结束后断开电机,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G:
断路器内部还有比较复杂的电路图,不能单看外围应用图纸,断路器说明书有完整的内部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