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R 寻址方式探讨。IR0寄存器

楼主(2019-12-12):
众所周知,要用IR0变址寄存器需要加一条MOVR ** IR0,这样的指令。
其实不用的,直接修改IR地址内容数值就可以改变地址。
比如,MOVR W0 IR0,就是把 MOVL &56832 IR0,
MOVR D0 IR0,=MOVL &65536 IR0,
丢图跑:
还有,IR不够用?
看看欧姆龙自带功能块。
执行内含IR寄存器的程序之前把IR值保存在其它位置,执行完毕以后,把值再传送回IR寄存器就行了、
欧姆龙自带功能块很多东西值得借鉴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众所周知,要用IR0变址寄存器需要加一条MOVR ** IR0,这样的指令。
其实不用的,直接修改IR地址内容数值就可以改变地址。
比如,MOVR W0 IR0,就是把 MOVL &56832 IR0,
MOVR D0 IR0,=MOVL &65536 IR0,
丢图跑:
还有,IR不够用?
看看欧姆龙自带功能块。
执行内含IR寄存器的程序之前把IR值保存在其它位置,执行完毕以后,把值再传送回IR寄存器就行了、
欧姆龙自带功能块很多东西值得借鉴啊。
下图来自于2007年的CP1H操作手册4-15章节变址寄存器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DR IR组合我知道,普通场合,@D**这样的间接寻址在普通梯形图更好用。
主要是我想在功能块里面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DR IR组合我知道,普通场合,@D**这样的间接寻址在普通梯形图更好用。
主要是我想在功能块里面用。
在功能块中,应避免使用全局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DR IR组合我知道,普通场合,@D**这样的间接寻址在普通梯形图更好用。
主要是我想在功能块里面用。
在功能块中,应避免使用全局地址。
本来想做特殊功能块控制功能块,后来发现欧姆龙基本上都集成了。

网友B(2020-02-05):
没看懂你到底想表达什么?LZ最好不要用你说的方式,omron资料里说过在没有使用movr指令之前最好不要给ir赋值,容易引起指针错误!

网友C:
谢谢分享,欧姆龙产品,我真不熟悉。继续关注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B:
*******算了。
好像没人理解意思,我表达问题吧

网友D(2020-10-31):
回复 楼主:
最近下在烦恼着寻址的问题,大神方便留个联系方式探讨嘛

楼主:
回复 网友D:
MOVR 不如@D* 好用方便.没啥好探讨的
有问题,论坛力所能及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