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2):
伺服器的型号是MADDT1205003。。。
貌似IGBT是松下定制,网上查不到有关资料。

网友A:
那几个脚都是主回路的,测下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B:
这个属于智能多体模块,很难配到,配到的但是拆机货,质量很难保证,订购全新货,成本太高!建议放弃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