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2):
变频器器速度模式下为什么要进行转钜限制?

网友A:
这问题问的,当然要看现场实际运用需求。需要限制转矩的场合自然是要限制了。

网友B:
  转矩限制分为驱动转矩限制和制动转矩限制两种。它是根据变频器输出电压和电流值,经CPU进行转矩计算,其对加减速、恒速运行时的冲击负载恢复特性有显著改善。转矩限制功能可实现自动加速和减速控制。即使加减速时间小于负载惯量时间时,也能保证电动机按照转矩设定值自动加速和减速。

  驱动转矩大对电机起动有利,在稳态运转时,转矩功能将控制电动机转差,将电动机转矩限制在最大设定值内,当负载转矩突然增大时,甚至在加速时间设定过短时,也不会引起变频器跳闸。在加速时间设定过短时,电动机转矩也不会超过最大设定值。

  电动机在运转过程中减少给定频率时,则电机变为异步发电机作为制动器而工作,这就是再生制动, 制动转矩参数的大小将影响减速时的制动力,制动转矩的设定数值越小,制动力越大,适合急加、减速的场合。 参数设定得当, 可使电动机在减速时,不使用制动电阻也能减速至停转, 而不会跳闸。

网友C:
这种情况我都是为了防止撞击,才会加限制

网友D:
转矩限制,如果你要用到张力控制就肯定要限制力矩

网友E:
我知道,在线缆卷绕的控制应用里,很多都是恒转速控制加转矩限幅的模式针对收放卷的操作。主要是为了收放卷建张。

网友F:
工艺 工况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