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EM231 CN反馈温度所有通道突然变成0

楼主(2019-12-12):
西门子EM231 CN反馈温度所有通道突然变成0,断电重启好了,过一段时间又有发生。请问哪位知道怎么回事吗?

楼主:
变0时,SF亮红灯

网友A:
检查反馈线有无接触不良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反馈线有无接触不良现象。
没有接触不好。试了一下,将一个探头断开SF灯闪烁。而变0时是常亮

楼主:
设备正常运行中发生的,时好时不好,现在怀疑还是模块坏了

网友B:
是不是模块之间的排线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模块之间的排线接触不好?
排线重新拔插过应该没问题

网友C:
2个模块同型号的用代换法试一下;
2个模块位置换一下,如果还是这路会出现,可能是信号原因;
如果出现问题的还是原来的模块,那可能就是模块问题了;

网友D:
起码在信息里面看下模块在线不。。。

网友E:
是用一段时间变成这样的吗?还是修改过哪里?

网友F:
既然有时候是正常的,建议先检查接线,接线没问题的话就可以考虑代换法

网友G:
估计是硬件不好的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用一段时间变成这样的吗?还是修改过哪里?
是用好几年了,以前出现一次,断电重启就好了。最近次数变的多了,不是一直有,昨天也发生了,没去管它,自己跳跳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个模块同型号的用代换法试一下;
2个模块位置换一下,如果还是这路会出现,可能是信号原因;
如果出现问题的还是原来的模块,那可能就是模块问题了;
互换了,本来一个跳,现在互换的那二个都跳"0"了,晕死了

网友E:
看看说明,或可以向西门售后去了解一下,这说不上是故障自保护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