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2):
需要一个传感器测试环境。请问是否有此类产品?
它应该能提供各种真实的压力环境,包括风压,油压,水压。并有各类传感器压力测试接口。

网友A:
自己做一个

网友B:
环境状态?应该包括,温度,湿度,大气压力。这是环境参数吧?叫“气象站”。这种传感器有哇。各种压力状态不应该叫环境状态吧?应该叫“工况状态”?

网友C:
没有你需要的这种多功能一体的传感器。可以分别使用带通讯接口的传感器接到一个主机采集数据。

网友D:
复杂的有测试或者标定或者检定设备.
简单的,压力泵.fluke这样的仪器厂家有.

网友E:
这不是一个了,是一组吧,风压,油压,水压,油压和水压的是同类型,风压这个测量方式不一样

网友F:
万能传感器?包括大气压,风压,油压,水压,温度,湿度,扭力,转速,等等N个功能,又能无限扩展功能,又能提供任意数据通讯传输接驳端口,又能随意规定数据传输格式,又能自适应和所有品牌的PLC通讯么?

好像这种概念产品是不会存在的,因为成本的原因,还是一个功能一个传感器实在。

网友G:
要的是测试环境模拟部分不等于传感理论上不成立,没法理解。

网友H:
完整的一套测试环境只能去尝试找找有没有此类产品。但,如果是自己搭建测试平台,有个方案:可以买个modbus输出信号装置接电脑,电脑使用modbus调试器直接输出指定的数据到控制器中。此时输出的信号就是你想要的模拟信号。如果你有已废弃的带模拟量输出的plc,自己写一个代替信号输出器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