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3):
台达DOP触摸屏问题  请大家指教  我想做一个数值比较  当输入数值大于另一个数值时弹出提示   这个能用触摸屏宏指令实现吗    可以实现的话宏该怎么写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有些屏本身有这个功能,设定数值比较

网友B:
可以搞。

脚本比较,真的时候置位一个位,或者给PLC画面控制字写一个窗口编号。

楼主:
感谢你们哈    触摸屏宏指令没用过   不会搞  有没有这方面的教程可以学习一下呢

网友C:
3章14节

网友B:
我也是初学,自己找手册看看把,都不是太难。

鼠标全程可以完成,变量直接可以选择,挺好的

网友D:
加一个子画面,当条件满足时使用宏来更改画面编号到子画面的编号。

楼主:
好的   感谢大家

网友E(2020-02-28):
回复 楼主:
我和你一样,只会一些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