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3):
程序是往返控制,正方向DDRVI K-999999 K5000 Y0 Y1,反方向DDRVI K999999 K5000 Y0 Y1.
需要运行到限位开关,再返回,以上程序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但是我把反方向的速度改为K10000的时候,它就不是反方向运行了,而是继续向正方向运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确认下方向信号有没有用错点,Y1可能是脉冲口,不是方向口。

网友B:
5000改成10000,是不是速度太快了

网友C:
改回去看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D:
有没有做重复性试验?

网友E:
1、应该看一看方向信号。
2、到达K-999999或K999999 , 电机应该会停下来,而不是反转。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速度太快了,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速度太快了,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不好说,你不要一下加那么快,先调到5500,以500为基础慢慢的往上加,看看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速度太快了,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不好说,你不要一下加那么快,先调到5500,以500为基础慢慢的往上加,看看怎么样
嗯嗯,我去试试,最后结果我再发上来

网友F:
先确认一下反方向信号,再在到达正方向限位时延时停那几秒再执行反方向那样就好查问题

网友G:
最好能发程序截图或者把程序发上来,这样好分析

网友H:
速度数据增大后,不能反转,那这时PLC上的方向信号是否有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