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3):
1. 设计要求:
设计一个具有一键启停功能的功能块,具有以下功能:
a. 一键启停,模拟一个按钮,按一下启动,再按一下停止。
b. 同时具有一个按钮启动的功能,按一下启动,再按不会停止。
c. 具有定时停机的功能,按照设定好的时间自动停机。
d. 具有复位功能。

2. 添加FB块,建立变量。如下图:

3. 编写程序。如下图:

4. 调用并监控。如下图:
以上数据块定义了功能块的管脚全局变量。

网友A:
这一键启停和我在施耐德板块里发的代码差距蛮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一键启停和我在施耐德板块里发的代码差距蛮大的。

是的,一键启停ST语言只要2行就可以,第一行输出,第二行保存输入状态。

网友C:
本来在梯形图就两端程序段就解决。SCL这么麻烦。不过这个已经趋势了发展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逻辑处理还是梯形图有优势,数据处理ST比较快捷

网友E:
很好的学习案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