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3):
各位大佬有没有用过百得或者利雅路的燃气燃烧器?
一般情况下燃烧器有两种型号,一种单段火,一种二段火。
单段火燃烧器有个特性。点火之前需要对炉膛进行预吹风,目的是排除未燃尽的燃气和遗留的废气,防止爆炸方便点火。这个预吹风的时间大概有40~60S。而且是每次启动的时候都会进行的一个步骤,还不能取消。
二段火燃烧器和单段火相比多了一个大火模式。在二段火燃烧器小火时,工作模式和单段火一样,也有预吹风的过程。二段火开启时就像家里煤气灶把火开大差不多,仅仅是增加供气量使火焰变大。且一段火停止,二段火必停止。

燃烧器这种点火模式让控温变得很蛋疼。PID温控器的最大控制周期一般是2min。也就是说输出周期不超过40S时,燃烧器一直吹风不点火,持续3次,燃烧器自锁。

二段火燃烧器又需要温控器能支持一个输入两个输出。

各位有没有成熟的控制经验介绍下?或者有没有合适的温控器推荐?

有人可能会提比例燃烧阀、比例控制器之类的。有过了解,太贵了。一套比例控制阀+控制器的价格能定一台燃烧器了。

网友A:
百得,利雅路,奥林等进口牌子和国产的多个牌子都有使用和维护,燃料有烧天然气,液化气,也有烧柴油的,也有烧重油的(现在由于环保不给用了)基本上这些燃烧机有配套有专用的燃烧控制器,一般来说,一段火的调试比较简单,风门基本是固定的,两段或三段火的调试相对麻烦一些,通常是先调好小火(一般风门开度25度),再调二段火燃料打开风门状态(一般是60度)再次就是调二段火的燃烧风门(一般是70到80度)风门关闭一般是零度,吹扫一般是90度,如果你是用柴油燃料,油压一般是12--13公斤,油压太低会点火不良,油压过高也会出现黑烟,不论你是一段还是两段火,温控器要求不是很高,举个例子,两段火你就需要两个输出端口就够了,燃烧控制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控制模型,客户要求的系统的稳定

网友B:
你可以选那种用4~20ma控制阀门开度的
图中左边3个就是用4~20ma控制利亚路燃烧机的,控制精度还可以

网友C:
以前见别人用利雅路的燃烧机配合霍尼韦尔的比调仪使用,感觉控温不是很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佬能给个温控器的型号么?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霍尼韦尔比调仪和西门子比调仪都用过,温控器不是很贵,阀太贵了。老板不是很愿意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佬有个阀的大概型号么?我找找看,了解下。

网友D:
有需要和我联系,我是专业搞这个的。

网友E:
燃料是什么,如果是天燃气或者煤气,温度在900度以上不用考虑预吹;如果是低温的话,温控器不用PID,直接用开关模式

网友B:
没有阀,温控输出的4~20ma电流直接控制燃烧机的

网友A:
楼主啊,温控就是普通的开关量输出的温控器啊,没有很特别的要求啊,常见的有RKC,富士,霍尼韦尔和很多的国产的牌子都可以啊

网友B:
就是这样接的线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说燃烧器不用PID控制模式,只需要开关模式控制就可以了。我们的设备工作温度只有180度左右。不知道这个开关模式用PLC程序怎么实现呢?设定一个温度,高于停止,低于打开,就这么简单么?

网友F:
我这边有用的是威索燃烧器,点火之前吹扫炉膛是为了安全,自动状况下点火成功后,转小火烧,烧到一定的压力(自己设定,我们设定20bar,为了消除水锤),一开始就大火烧水锤效应太厉害,不安全。到了20bar后自动转大火,一直烧到我们设定的压力,到达设定压力,通过PID调节私服马达来控制风门和燃气阀门开度。有两种控制模式:压力控制和温度控制。用的是西门子LOGO来控制整个调节过程以及保护。

网友G:
看这端口也不多啊,直接把温度控制和动作控制集成在一起不就可以解决了吗?

网友H:
应该普通的温控器都可以的

网友I:
一套比例控制阀+控制器的价格能定一台燃烧器了?
当年给建材厂石膏板线改造时没觉得
当时控制的是风门,温捡--比例控制器(一种温控表)--风门电机正(反)转,风机是普通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们买的是一体式的燃气燃烧器,型号百得BTG20P,预吹风的风机是集成在燃烧器上的。霍尼韦尔的比调仪900多,阀组2400多好像,一台燃烧器才不到4000块。

网友J:
百得的燃烧器很便宜了,还要再省,安全稳定,效果好要考虑进去,不然做的设备就是大家说的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