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3):
公司以前从韩国买了个测试用的小电箱,但是做错了测试方式。用的是手动点动的方式测试设备做往返运动,没有实用性。
使用的伺服是日本三协的伺服。
现在要改造成自动式的。但是程序写进去之后伺服不动作。
三协上海这边认死理,不能够提供购买渠道他们就不提供技术支持。也是醉了!
有没有使用过三协伺服的,请教指点一下。
用的PLC是三菱FX3U的,漏型输出晶体管式的。想做脉冲+方向的位置控制。

网友A:
程序这个写的是伺服块,经作参考,你自己可以改下,伺服手动可以了,参数应该没多大问题吧,我这个用的是松下的伺服

网友A:
写的不好你自己看着改下

网友B:
1.原来的点动控制是不是用这个3U的PLC控制的,
2.伺服用的是那种控制方式。
3.PLC有没有高速脉冲输出,看Y点灯有没有亮,如果这个都没有,你就得先问三菱上海了,把程序搞定先。

网友C:
问题应该不在伺服,点动都能控制,说明伺服参数设置没问题。

网友D:
先用一条简单的定位指令,之行脉冲输出,看伺服能不能动,判断下是否和接线或是伺服参数有关系。

网友E:
plc能发出脉冲,大部分都是接线问题。24v电源问题或者PLC输出0v  还是24v的问题

网友F:
PLC方面好办,资料也大堆,但伺服如果说明书都没有就麻烦了;

网友G:
加个延时,受扫描时间限制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各位。
原先控制是用的内部速度控制,没有PLC,直接按钮控制的。
我现在用的PLC是可以发出脉冲的,测试时Y0 Y4也有亮灯输出。就是电机不转。
上周五下午,我试了别的方法。改用内部位置控制。电机可以按要求转了。
判断接线方面是不是有什么说法,暂时还没研究清楚,有点迷糊了。
明天有时间再试试脉冲+方向的方式去控制。

楼主:
#6楼说的对。后来最终检查出电缆线焊角位记录有问题,导致电线接错。设计的电路图和程序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