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M241 PLC如何通过SD卡上载日志文件?

楼主(2019-12-13):
本文转自:自动化小天地

在用户现场我们通常会遇到无法联机但是需要上载PLC中的日志文件来分析可能出现的问题的情况。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SD卡来上载日志文件,现场不需要电脑和联机电缆。

步骤如下:
特别说明,此文档以M241为例同样也适用于M251和M258(M258请使用U盘),SD卡容量最大支持32GB,SD卡或U盘需要格式化为FAT32格式。

1、打开SoMachine软件,新建一个程序,在“工程”菜单下,选择“大容量存储(USB或SD卡)”

2、点击下图中的“宏”按钮,选择“Upload Log(a)”

3、然后点击“Source”下面的下拉框,选择“/usr/Syslog/*”

4、选择好以后,点击“宏”按钮旁边的齿轮图标,生成脚本,会弹出如下对话框,点击“是(Y)”

5、选择已经格式化好的SD卡,如果是需要把文件发给用户来上载的情况也可以选择硬盘上的任何路径,将生成的文件发给用户即可,选择路径之后会提示警告“目标文件夹不为空”,点击“是”即可。

6、之后软件会提示“脚本生成成功”。

7、之后将PLC断电,插入SD卡,上电,PLC SD灯会绿色常亮,说明正在往SD卡上写入文件,写入完成后SD卡灯会熄灭。

8、将SD卡再次插入电脑,可以在如下路径找到上载出来的PLC日志文件。

网友A:
这个还是挺实用的,经常有用户问,文章里面有个地方忘记写了,就是7那里,如果上电以后SD卡灯未常亮,ERR灯常亮,可能是PLC未识别出SD卡,建议断电重新插拔下SD卡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