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自激

楼主(2019-12-13):
今天试了下这个图,变压器用的是380变6.3-36V的,第一次有反应,能听见滋滋声,初级交流档量有70多伏电压,然后绕个10+20圈的试了一下就不起振了,再换回变压器也没反应了,三极管量着没坏,也换了两个还是不行,这是怎么了呢。

网友A:
左边各端电压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各绕组之间没有电压,BE间0.6V,CE间0.7V。

网友B:
线圈同名端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变压器不存在同名端的问题吧,绕的线圈是同方向首尾相连的。

网友C:
绕这么少圈数,我觉得三极管已经坏了。
有没有测量过三极管的HFE值?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变压器怎么没有同名端,感应电压方向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怎么没有同名端,感应电压方向不同
我的意思是现成的变压器接好的绕组就是首尾相连的了,不是说没有同名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怎么没有同名端,感应电压方向不同
我的意思是现成的变压器接好的绕组就是首尾相连的了,不是说没有同名端。
他是怀疑你把端口接乱了,没有自激起振.

网友A:
根据你的图仿真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怎么没有同名端,感应电压方向不同
我的意思是现成的变压器接好的绕组就是首尾相连的了,不是说没有同名端。
他是怀疑你把端口接乱了,没有自激起振.
我是按这样绕的对吗

网友D:
你次级接负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次级接负载了吗?
没有接负载。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接的话,变压器无法释放能量。你这个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E:
电阻串一个4148,如果还是不行那么变压器已被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