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4):
公司一台设备最先开始用的FX3UPLC与信捷TP760的屏,后来改造电子称加了信捷XC3PLC与威纶通TK6070,XC3自带两个通讯口一个与屏通讯一个与电子称通讯。公司计划用电脑传送一些工艺数据直接到PLC里面,两台PLC都要传送。

之前改了一台的做法是把3U的PLC换成信捷XC3的,这个PLC作为主站与另一台XC3通讯同时也与易控通讯,这样做程序比较方便但是线路改动大且成本高(3U还带了模拟量模块的)。

现在计划22台机都要改,我想了另一个办法,TK6070带两个PLC,易控与XC3通讯(加BD通讯板)把数据传给XC3,TK6070把XC3的数据读出来后再传给FX3U(加485BD板)。

我想了一下理论上是可以的,下周会试一下,看看到底行不行。

网友A:
可以的,只是单纯的数据传输转换

网友B:
看了示意图,理论上可行。

楼主:
TK6070一带二这个我曾经带个一个仪表232MODBUS通讯和一个3GA编程口通讯,这个是成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TK6070一带二这个我曾经带个一个仪表232MODBUS通讯和一个3GA编程口通讯,这个是成功的。
你这品牌不少啊,组团了。

网友C:
称和信捷plcmodbus通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称和信捷plcmodbus通讯的
无协议通讯

楼主:
今天从没有生产的机台上拆了几个配件测试了一下,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