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9-12-14):
我用的是EBpro的软件,为什么我的动态刻度和圆饼图元件是灰色的,用不了,哪位老师给说一下

网友A:
有图没有?是不是没通信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没有?是不是没通信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没有?是不是没通信上啊。
就是在做触摸屏程序是动态刻度这个元件就是灰色的不能用

网友B:
是不是你选择的屏没有这功能?可以新建工程选择个性能更高的屏试下。

楼主:
是的。我选择的触摸屏型号不支持,换个别的支持的就好了

网友C:
很大可能是这个屏不支持该功能

网友D:
EasyBuilder Pro软件中的iP和iQ系列的屏不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E:
低端的屏功能少一些,正常

网友F:
你用的TK系列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没有?是不是没通信上啊。

你这个是EB8000的软件,不是EB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