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4):
本贴内容来自<120例>中,1.7.4章节.

在现场应用中,经常会用到工业以太网来实现PLC设备之间的互联,尤其在试用工业交换机的场合中.
当工业交换机与工业交换机之间的网络断线后,PLC往往无法知道其准确的通讯信息.
通过一下的方法可以判断网络的通信状态及断线情况.

PLC_R.i_lwSystemFault_1.2: OFF:断线.
                          ON: 在线.
直接断开从站的网线时,可以通过此状态位进行判断.
ETH_R.i_udiOpenTepConnections:0:无数据交换,1:有数据交换
当主站与从站同时连接在交换机上时.如果主站的网线断开,可通过此状态字进行判断.

网友A:
多做些判断总是没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有一段时间..plc用一用就死机了...写了判断plc_r,上次错误   和当前状态 的字..
但死机的时候那两个字体现不出来...就死住了..
必须重新上电才能启动plc
重新上电.上次错误就变成了掉电..
很尴尬..

后来刷了新的固件...就再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