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4):
24V的直流电,经过一根长16米的0.3平方毫米的线去控制一个24V的电磁阀可以吗?,电压会不会减少了很多导致带不起电磁阀??

网友A:
有可能的,把输出电压调高

网友B:
16米长衰减不会太大,可正常工作,如果有机会换1平方以上的线。

网友C:
0.5平方50米长的至今5年了一直正常

网友D:
完全可以的

网友E:
会有衰减,但是也要看你的电磁阀功率,如果是气动阀,问题不大。
如果液压阀,需要看看电磁阀功率

网友F:
如果这种长度如果不正常,不是线的问题。是电感负载的问题吧?在电磁阀线圈处加一个电流适配的续流二极管就ok了。

网友G:
24V供电一般允许电压降为15%=4V, 通过电磁阀功率估算下工作电流A,查查0.3mm线每米的电阻R, 则电线的最大长度可为(4/R*2*A)米.

网友H:
一根长16米的0.3平方毫米的线如果是普通的五位三通电磁阀线圈功率在9W左右勉强可以,其他线圈功率大的就不一定了。

网友I:
一般的线圈控制的线都是布线0.75平方啊,不明白你们干嘛布置的是0.3的线了

网友J:
线用粗点就行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一般的线圈控制的线都是布线0.75平方啊,不明白你们干嘛布置的是0.3的线了
一般标配只有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