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4):
问题出在电源-驱动板(就中间那块),用替换法 排除了主板和模块
不带电机时,U V W 对P+,N- 均为280V,输出不缺相
驱动波形,驱动带载能力,均一致,
参数恢复出厂后,还是一样,电机抖动

楼主:
运行虽然抖动,但是变频不报警,50Hz时,面板显示电流15A  16A间 跳动,不稳定
用钳表测电机电流 ,也是15A   或是16A 跳动

楼主:
求助 高手   指点指点

楼主:
换过 dsp (BKO-CA1666),故障依旧

网友A:
从两个方面查找原因:一 载波频率;二 U/F曲线。

网友B:
更换驱动板电容试试,光耦也换了

网友C:
变频器空载时输出电压正常,带载时电机抖动,这是典型变频器带载能力差!电机抖动时变频器输出端UVW相间电压肯定不平衡。根据楼主描述情况,我个人认为原因大致有二种:(1)驱动电路问题,(2)IGBT模块老化问题。检查和处理方法:变频器启动后电机抖动时,最好使用指针式万用表或者档次高一点数字万用表去测量6路正向电压,是否大致一样,如果不一样,按照5楼说的去处理;如果大致一样,那么就是模块的事,处理方法,我们咸老师有一个关于IGBT模块老化的帖子你自己去找。但愿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D:
这种问题直接上示波器测6路驱动,以判断故障范围。

网友E:
那天,我记的。我清淅记的,一台誉强的5.5KW变频器,试机空载三相输出电压平衡,带上电机电流也平衡、突然没有二分钟电机抖动。停机发现电机烧掉了。  花了200块修电机,变频器还没有收钱,客户直接上新的了。所以电机抖一定要快停止

网友A:
如果曲线是风机曲线 带的负载是恒转矩负载就有可能出此问题。电流波动非常大 而且一报过流 过载。。。

网友A:
如果是矢量变频器,没有进行自学习也可能会出类似问题。。。【指参数设为矢量控制】。

楼主(2020-05-29):
回复 网友C:
模块的老化,已排除,,,大师你的意思是,在电机运行抖动时,测驱动波形??? 会因为示波器的测量,驱动干扰,导致炸模块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道理  还没时间去修,放一边了,有空时,拿出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未上模块之前 测过6路驱动波形,和驱动带载能力(电流),均正常,,,,请问,上了模块之后,还能测驱动波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