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5):
这几天帮人做个恒压供水,变频器经常报运行中欠压停机。
变压器250kva,负载中有55kw压缩机。
想用稳压器试试,不知道能解决不。

网友A:
用稳压器?那可是不小的费用投资呢。关键是看电网电压是瞬间跌落?还是就低了很长时间恢复不起来?如果是前者,用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即可克服电网的闪变,无需变压器。即使跌落也可以自动再启动的。如果是后者,稳压器也没戏。

网友B:
你得确定是不是变频器输入电压真的低,是不是误报。还是变压器容量偏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几天帮人做个恒压供水,变频器经常报运行中欠压停机。
变压器250kva,负载中有55kw压缩机。
想用稳压器试试,不知道能解决不。
250kva的变压器不能驱动55KW的压缩机?你确定同时开机的时候,没有其余的负载了?稳压器也可以供电变频器的,你的情况,如果要给55KW的负载稳压,需要100kva的三相高精度稳压器,投资不菲(几万块钱是必须的),这其实不是你该考虑的,你只需要提供解决方案,至于决策层是否舍得烧钱,那是老板们的事情了。

网友C:
高精度稳压器有个稳压范围的,三相380V的稳压范围不记得了,好像大概是320V~420V的范围,应该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稳压器?那可是不小的费用投资呢。关键是看电网电压是瞬间跌落?还是就低了很长时间恢复不起来?如果是前者,用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即可克服电网的闪变,无需变压器。即使跌落也可以自动再启动的。如果是后者,稳压器也没戏。
哦,是我没说明白,我是怀疑55kw 启动引起电压波动,变频器带的是1.1的潜水泵。
直流母线电压控制是什么意思,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D:
也许用了又会有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几天帮人做个恒压供水,变频器经常报运行中欠压停机。
变压器250kva,负载中有55kw压缩机。
想用稳压器试试,不知道能解决不。
250kva的变压器不能驱动55KW的压缩机?你确定同时开机的时候,没有其余的负载了?稳压器也可以供电变频器的,你的情况,如果要给55KW的负载稳压,需要100kva的三相高精度稳压器,投资不菲(几万块钱是必须的),这其实不是你该考虑的,你只需要提供解决方案,至于决策层是否舍得烧钱,那是老板们的事情了。
报警停机的是水泵1.1kw的,倒用不了多少钱,主要是无法确定原因,我也觉得250的变压器不至于这样,但是别的原因也想不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几天帮人做个恒压供水,变频器经常报运行中欠压停机。
变压器250kva,负载中有55kw压缩机。
想用稳压器试试,不知道能解决不。
250kva的变压器不能驱动55KW的压缩机?你确定同时开机的时候,没有其余的负载了?稳压器也可以供电变频器的,你的情况,如果要给55KW的负载稳压,需要100kva的三相高精度稳压器,投资不菲(几万块钱是必须的),这其实不是你该考虑的,你只需要提供解决方案,至于决策层是否舍得烧钱,那是老板们的事情了。
报警停机的是水泵1.1kw的,倒用不了多少钱,主要是无法确定原因,我也觉得250的变压器不至于这样,但是别的原因也想不到了。
1.1KW的水泵能跳开变频器直接驱动么(测试用,短时间跳开)?变频器欠压看看先检查线路是否接驳紧固,不得代换变频器进行替换法排除故障。

楼主:
我只是去帮忙,时间有限,只能大致判断一下方向。好像那里没有替换的变频器了,我又不能自己出一台给他试,没那份儿交情。??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几天帮人做个恒压供水,变频器经常报运行中欠压停机。
变压器250kva,负载中有55kw压缩机。
想用稳压器试试,不知道能解决不。
250kva的变压器不能驱动55KW的压缩机?你确定同时开机的时候,没有其余的负载了?稳压器也可以供电变频器的,你的情况,如果要给55KW的负载稳压,需要100kva的三相高精度稳压器,投资不菲(几万块钱是必须的),这其实不是你该考虑的,你只需要提供解决方案,至于决策层是否舍得烧钱,那是老板们的事情了。
报警停机的是水泵1.1kw的,倒用不了多少钱,主要是无法确定原因,我也觉得250的变压器不至于这样,但是别的原因也想不到了。

变频器每次欠压报警时是不是刚好压缩机启动。

网友F:
稳压器可以驱动变频器,有专门的产品供应,稳压器可选择1.8-2倍的变频器容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几天帮人做个恒压供水,变频器经常报运行中欠压停机。
变压器250kva,负载中有55kw压缩机。
想用稳压器试试,不知道能解决不。
250kva的变压器不能驱动55KW的压缩机?你确定同时开机的时候,没有其余的负载了?稳压器也可以供电变频器的,你的情况,如果要给55KW的负载稳压,需要100kva的三相高精度稳压器,投资不菲(几万块钱是必须的),这其实不是你该考虑的,你只需要提供解决方案,至于决策层是否舍得烧钱,那是老板们的事情了。
报警停机的是水泵1.1kw的,倒用不了多少钱,主要是无法确定原因,我也觉得250的变压器不至于这样,但是别的原因也想不到了。

变频器每次欠压报警时是不是刚好压缩机启动。
这个还没能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稳压器可以驱动变频器,有专门的产品供应,稳压器可选择1.8-2倍的变频器容量即可。
我是用3.7变频带1.1的泵,应选多大的呢

网友F:
我是用3.7变频带1.1的泵,应选多大的呢?

3KVA的稳压器有点小,6KVA的应该足够,淘宝有卖,大约1000元。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几天帮人做个恒压供水,变频器经常报运行中欠压停机。
变压器250kva,负载中有55kw压缩机。
想用稳压器试试,不知道能解决不。
250kva的变压器不能驱动55KW的压缩机?你确定同时开机的时候,没有其余的负载了?稳压器也可以供电变频器的,你的情况,如果要给55KW的负载稳压,需要100kva的三相高精度稳压器,投资不菲(几万块钱是必须的),这其实不是你该考虑的,你只需要提供解决方案,至于决策层是否舍得烧钱,那是老板们的事情了。
报警停机的是水泵1.1kw的,倒用不了多少钱,主要是无法确定原因,我也觉得250的变压器不至于这样,但是别的原因也想不到了。

变频器每次欠压报警时是不是刚好压缩机启动。
这个还没能确定

那还是先确定一下,另外如果是这个原因,加稳压器得考虑反应速度,分析一下,电压突然下降,变频器与稳压器都检测到了,假设稳压器还没来得及调压变频器就有可能报警停机了。

网友F:
电压变化时,调整补偿有个延时时间,不过也不算什么大问题,可以让厂家将标准电压定为390V,此时即使电压下降20V,仍然还能保证370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几天帮人做个恒压供水,变频器经常报运行中欠压停机。
变压器250kva,负载中有55kw压缩机。
想用稳压器试试,不知道能解决不。
250kva的变压器不能驱动55KW的压缩机?你确定同时开机的时候,没有其余的负载了?稳压器也可以供电变频器的,你的情况,如果要给55KW的负载稳压,需要100kva的三相高精度稳压器,投资不菲(几万块钱是必须的),这其实不是你该考虑的,你只需要提供解决方案,至于决策层是否舍得烧钱,那是老板们的事情了。
报警停机的是水泵1.1kw的,倒用不了多少钱,主要是无法确定原因,我也觉得250的变压器不至于这样,但是别的原因也想不到了。

变频器每次欠压报警时是不是刚好压缩机启动。
这个还没能确定

那还是先确定一下,另外如果是这个原因,加稳压器得考虑反应速度,分析一下,电压突然下降,变频器与稳压器都检测到了,假设稳压器还没来得及调压变频器就有可能报警停机了。
嗯,如果买的话好好和厂家资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压变化时,调整补偿有个延时时间,不过也不算什么大问题,可以让厂家将标准电压定为390V,此时即使电压下降20V,仍然还能保证370V输出。
就是在允许的情况下留最大的余量呗。

网友G:
那个变压器拖动你的变频器根本没压力,变频器报故障建议先做监控,再检查一下你的供电的线路,比如开关等

网友F:
楼上误解了,并非变压器拖不动3.7KW变频,而是250KVA变压器启动55KKW电机(可能还是全压启动),由此造成整个系统电压下降,使3.7KW变频报欠电压故障。

网友A:
回复 楼主:
针对风机泵类驱动的变频器,一般都有针对网侧电源闪变引起的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跌落措施和补救的解决方案。

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就是其一。它对直流母线电压最大值和最小值有一个阈值判断,一旦超过,就会激活启动,控制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不会过电流,以维持直流母线电压相对平稳。实在维持不住,再保护关机。

即使变频器保护关机以后,一旦网侧电源电压恢复。变频器能自动再启动,尽管电机此时有可能还在旋转,也能自动捕捉电机的相位,使其恢复原来的设定值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对风机泵类驱动的变频器,一般都有针对网侧电源闪变引起的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跌落措施和补救的解决方案。

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就是其一。它对直流母线电压最大值和最小值有一个阈值判断,一旦超过,就会激活启动,控制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不会过电流,以维持直流母线电压相对平稳。实在维持不住,再保护关机。

即使变频器保护关机以后,一旦网侧电源电压恢复。变频器能自动再启动,尽管电机此时有可能还在旋转,也能自动捕捉电机的相位,使其恢复原来的设定值运行。
我用的是dg 3.7k的变频器,看了下说明书,只发现这个参数有关。

网友A:
一般的,风机泵类驱动,针对无人值守的驱动系统,应对电网停机问题的控制功能,都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风机泵类驱动,针对无人值守的驱动系统,应对电网停机问题的控制功能,都应该有。
您的意思是外部解决?能给个思路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说的不是外部的功能,是变频器自己的。

给你两个西门子通用型变频器这方面的信息,参考一下它们的控制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不是外部的功能,是变频器自己的。

给你两个西门子通用型变频器这方面的信息,参考一下它们的控制思路
好的,我学习一下。非常感谢您的指点。

网友A:
不客气。风机泵类应用,往往都是连续工作的,夜间也无人值守。所以,针对电网的非人为故障,能自动回复运行,是很方便的。而且夜间的电网负荷比较不稳定,这也是规律性的事。

很多风机泵类专用的变频器,类似的功能都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