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捷PLC 使用函数功能块遇到点问题!

楼主(2019-12-15):
函数功能块,不能一次读写多个连续PLC寄存器地址,比如,我要一次读出D****(此处不允许连续数字)开始的200个寄存器(就像是以数组的形式读取一串的数据),好像是不能实现的,只能用循环变址的方式一个个读写,效率大大较低。打电话问客服也不知道!有人用过这功能吗?
就像下面这个指令,我认为是读取数组的形式,结果是:编译通过了,但是似乎并没有任何执行。
另外,下面的子函数调用也无法实现???????

网友A:
这个功能在梯形图里面用块传送更简单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样做的目的并非是只要做这么一个简单的传递,而是找出这个规则,才能执行更深入复杂的C函数编程。

网友B:
没用过信捷,但据我的理解,你写的W[1200][1000]=w[1000][200],跟a=b没什么分别,就是一个MOV指令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样做的目的并非是只要做这么一个简单的传递,而是找出这个规则,才能执行更深入复杂的C函数编程。

楼主:
信捷的C函数块并没有那么强大完美,不支持所有原生态C;但是用来做一些比较复杂的运算还是够用够简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