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逻辑动作设计

楼主(2019-12-15):
如何通过继电器的逻辑设计,来实现按下启动按钮,A伸→B伸→B缩→B伸→B缩→A缩。只通过继电器怎么来设计B缸两次的动作逻辑?另外也想问下低压电器中的计数器的电气符号怎么画?

网友A:
通过按钮加继电器自锁保持,A伸到位,通过A2断开A伸自锁并启动B伸,根据你的逻辑流程依次控制。

网友B:
低压计数器,有两种方法可以画,第一种,使用图示法,画出计数器背面接线端子,再加一个位置框(ACE)作图,或者黑盒连接点(EPLAN).第二种,采用继电器图标,线圈加触点,辅助触点用于画出计数传感器,标识HM(仪表)或者K(继电器),ACE有专用的计数器线圈图标,在继电器类下面。

网友C:
可以用单线圈的电磁阀啊,那样会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