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5):
Rs232通讯
维纶通TK6071iP触摸屏和三菱fx3u-232adp-mb通讯不了?是哪里还没设置好??

网友A:
需要看看你触摸屏设置、PLC程序设置!

网友A:
楼主重复发帖了!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3866
此贴已回

网友B:
后面带MB的,是支持MODBUS协议的,不知道能不能作为普通的用,具体可以去问一下三菱技术支持

网友C:
可以作为普通的用
这要看屏连接手册怎么说明,关于接线、通讯参数有具体哪些要求。

网友D:
232的接线先确认好;

网友E:
plc参数设定正确
触摸屏选择正确的plc类型
连线正确
别的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plc参数设定正确
触摸屏选择正确的plc类型
连线正确
别的没有了
你是楼主?PLC参数怎么设置的?触摸屏呢?接线怎么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plc参数设定正确
触摸屏选择正确的plc类型
连线正确
别的没有了
你是楼主?PLC参数怎么设置的?触摸屏呢?接线怎么接的?
我是打酱油的,不是楼主。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