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没一次供电

楼主(2019-12-16):
开关电源没一次供电,变频器是合康HLD300A 3.7KW

楼主: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前因后果不说一下吗

网友B:
降压电阻坏了

网友C:
确定整流部分是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来的时候模块,开关电源震荡芯片和周围的电阻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别说整流了,逆变模块都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神加下微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降压电阻,就是从电容的平衡电阻给个发光二极管,发光二极管并联10K电阻,给了2844七角。

楼主:
现在问题就是,采样电阻看不清,并且以经坏了,就找了个1.2欧换上,测5 ,6脚电压6.3伏,摸开关管烫手。把负载二极管都拆了还是那样,然后把变压器拆下来也还是那样。

网友D:
3844的7脚外加电压,用示波器看一下4脚锯齿波和6脚的方波情况!另外6脚至开关管G极的电阻.二极管是否好坏,还有一个18V的稳压管是否损坏,继流电路电阻,电容,二极管是否变质。开关管替换一下,最后在确定开关变压器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