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耳小偷

楼主(2019-12-16):
这个小玩意儿折磨我三天了,就是不亮,哪位指点下啊。
三极管试过9014/13007/tip41c ,磁环试过好几种,就是不行。

这种接法也不亮

电池1.5伏,通电后be 0.7伏ce 1伏左右。

网友A:
你到电台发射站附近准亮,都不要磁环三极管,线圈太少

网友B:
你的线圈匝数比不对,按下图试试吧,注意两个线圈的同名端。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发光管方向是不是反了
再说,他是偷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光管方向是不是反了
再说,他是偷电

我这个是自激升压电路。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图按常用电路来说,线圈匝数标反了吧,发光管位置也不对,不过好像也能够发光。就是三极管很委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光管方向是不是反了
再说,他是偷电

我这个是自激升压电路。
发光管发光吗,三极管导通吗
反正我看着别扭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这个图是点不亮LED的,因为三极管没有初始电流信号,电路无法产生震荡。

网友E:
回复 网友A:
LED应该是接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LED应该是接反了。
你确认?这杠没白抬

楼主:
这次终于亮了

网友F:
你把led插错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电路图能发一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