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6):
各位老师,有一台汇川MD32011KW的变频器开机频率有但是电机不转,量输出没电压,怎么回事?哪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变频器风扇转吗?是不是运行使能有问题。

网友B:
看一下5v驱动电压

网友C:
楼主请看看你的变频器运行灯是否有亮吧,运行灯不亮但给定电压已经给定就是你所见到的状态

网友D:
驱动部分起保护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封锁输出)

楼主:
运行指示灯亮我测了一下A316J光耦也有+5Ⅴ输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