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6):
一台普传变频器,75KW的。该变频器拿来时是报OC-C,我用手头的维修用的驱动板试过了,故障消除!最后给换了一个新的驱动板。带30KW的电机OK。到了用户那里工作一天又报OC-C.到现场进行分析:是一上电就报OC-C,怀疑是霍耳坏了,分别拔下霍耳试机故障照旧!经过分析,排除了新驱动板和霍耳的原因,因为驱动板是新买的,而且是上电就报,那么与IGBT应该没有什么关系。于是又找了一个拆机的主板,换上就好了。一般情况下,主板板也会发生OC-C 故障的。
 一般出现OC-C时,如果是一上电就报,那么故障只能在驱动板、霍耳、和主板上。如果是上电没事,一运行报OC-C,那么,就有可能主回路受到牵扯!如:IGBT/电解电容等。
 也就是说,这台变频器年头很久了,器件老化,只是主板和驱动板一先一后坏的,没有同时出现而已。OC-C故障现象分两种:一是上电就报,二是运行时报。上电就报一般与IGBT没有什么关系,但也要与主板有关系,一般先检查驱动板,再检查霍耳。最后判定主板。如果是运行就报,那就是检查范围要宽一些。涉及到IGBT与主回路了。

网友A: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因为电流检测电路分前极检测电路 后极检测电路。上电就报过电流故障 如果不是电流采样元器件故障就可能是线路板故障了【电源板 或主控板】,这里原因可能是+-15V电源异常引起的 也可能是运放或周围元器件比如变质 变值 漏电 短路或不通引起的。。。也不跑出CPU周逻辑电路有问题。

网友B:
   阅后有收获,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C(2025-02-21):
很明显报oc-C的故障在主板的比较多,修过多台的都是把主板上面的IC全部换一轮,包括小电容,才能解决问题,驱动板换316J和霍尔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