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6):
PLC和触摸屏的参数设置如图,通讯线自己焊接:12345对应47123,已确认没焊接错,为什么还通讯不上??

网友A:
232的模块,接线设置都是485?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模块也有485的

网友B:
着重看一下那个格式,格式1 格式4
看看触摸屏和PLC是否一致

网友A:
1.驱动选FX232/485BD试试,你那个是编程口的。
2.PLC参数里面应该是选CH2吧,CH1是BD板的
3.站号设为01,跟触摸屏要一致

网友C:
232通讯 你焊接12345,那是422通讯的

网友D:
呵呵;最基本的接线都搞错了,怎么可能通讯上;
TK上RS232用的是6 9 5;
还搞个1 2 3 4 5 出来;

网友A:
12345对应47123这个是编程口的接法,下图是232和485ADP的引脚图

网友D:
接线一定先搞正确,否则你怎么设置也没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开始我就是695的,6是发送,9是接收,5是地线,然后PLC 那头是235,2是接收……就是通讯不上啊!!

网友C:
自己连232  485都不清楚,怎么可能通讯上
232你plc里面也要设定232

网友D:
确认接线正确后,PLC及屏上对应的通讯设置也要正确才能通讯上;

网友E:
rs485 2w

网友D:
引用 网友E:
rs485 2w
这是FX3U-485ADP-MB对应的;

网友C:
232 422 485概念搞清楚
接线对应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