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6):
求个三菱FX系列PLC和松下伺服A6/A5的通讯教程。
FX3U用485BD模块,想和松下A5通讯,获取编码器的值。
看了松下A5的手册,和三菱的通讯手册,试了几个,都不行,
求指导。

网友A:
A5我不记得是否支持Modbus协议,A6应该是支持Modbus协议
根据你PLC扩展的通信模块,只能用RS指令来编写程序实现。

网友B:
用RS指令做自由通讯来做,只要是支持MODBUS的,都可以通讯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个三菱FX系列PLC和松下伺服A6/A5的通讯教程。
FX3U用485BD模块,想和松下A5通讯,获取编码器的值。
看了松下A5的手册,和三菱的通讯手册,试了几个,都不行,
求指导。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个三菱FX系列PLC和松下伺服A6/A5的通讯教程。
FX3U用485BD模块,想和松下A5通讯,获取编码器的值。
看了松下A5的手册,和三菱的通讯手册,试了几个,都不行,
求指导。
楼主,程序编写的如何了?有没有问题?有的话再来反馈。

网友C(2021-01-08):
回复 网友A:
层主可以说说   通讯上  硬 件是怎么做 的吗

网友D(2021-02-27):
断更了,我也想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