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6):
3.7千瓦变频输入220伏输出3*220伏负载是0.45千瓦三相小台转因工作需要正转2-4秒停2-4秒后反转2-4秒,攻丝用,我用接触器在输出端倒相可以吗?能不能报故障,,,,,如果不行直接改变变频输出相序能行吗?明天我要实验,急用。这么短时间内改变变频器输出相序对变频有伤害吗?

网友A:
无论是哪种方案,主要是电机要停稳后在反转。个人觉得直接用变频器控制端子实现正反转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是哪种方案,主要是电机要停稳后在反转。个人觉得直接用变频器控制端子实现正反转更好。
2-4秒内停车并开始反转对变频有伤害吗

网友B:
变频器控制电机正反转是最方便的啊,只需要接通正反转的控制线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控制电机正反转是最方便的啊,只需要接通正反转的控制线就可以
看主题?,,,,,,,,,,,,,,,,,,,,,,,,,,,,,2-4秒内停车并开始反转    开始反转,。。。。

网友C:
2-4秒内停车并开始反转对变频有伤害吗?

没伤害,如果非要说是有伤害,那也是最小的伤害,因为其他任何方式控制,至少是启动的冲击电流大,而变频的启动冲击电流小,伤害的程度最小。

网友D:
事实说话,给你一颗定心丸

网友E:
用正反转端子控制,变频器比电机大这么多,2~4秒刹车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事实说话,给你一颗定心丸

这是电机正反转完成的吗,,,还是机械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正反转端子控制,变频器比电机大这么多,2~4秒刹车不是问题;
变频器有刹车吗?

网友C:
小电机2-4秒减速停车没一点问题,甚至更短的时间也能实现,可以不用外部刹车电阻,相当于刹车效果。

网友F:
我的意见,不要用接触器切换正反转,用正反转参数切换。是安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事实说话,给你一颗定心丸

这是电机正反转完成的吗,,,还是机械完成的

变频器控制电机正反转,视频的这个速度还是慢的了,最快的比这个要快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事实说话,给你一颗定心丸

这是电机正反转完成的吗,,,还是机械完成的

变频器控制电机正反转,视频的这个速度还是慢的了,最快的比这个要快一倍。
接近瞬间正反转扭力很大变频有余量吗?我是  3.7千瓦对0.45千瓦余量应该够用,自由停车  变频有强停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变频器可以自由停止也可以减速时间停止,想马上停就把减速时间调小一点

网友G:
第一,现在主流变频器都是交-直-交,电源通过整流变直流,直流通过逆变器变交流,正反转通过调整逆变驱动波形的相序实现的,用变频器的端子实现正反转控制是最好的选择,用接触器控制,寿命与可靠性都得不得保障,而且切换时都应该在变频停止时进行。
第二,变频停止速度应该在变频器加减速时间参数设定,变频器会通过给绕组通一个直流电压实现制动。大功率,大惯量的需要加制动电阻,原因是制动时绕组通电,电动机还在转动,此时电机变成发电状态,通过与IGBT并联的二极管给直流母线充电,造成母线过压而报警,制动电阻的作用是在电机制动时,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通过制动电阻放电来保证母线电压稳定。
第三,变频器正反转控制,参数中有正反转死区切换时间设置选项。

网友H:
直接用变频器外部端子控制正反转,可以将变频设置为自由停车也可以是减速停车减速设置到0或者0.1秒就可以,这样比用交流接触器切换好对变频器更没有影响。过去公司用的自动丝印机刮板电机都是这样控制的。

网友I:
用变频器控制端子控制正反转,加减速时间设置短一点,如果不是变频电机加风扇强制冷却,千万不要用接触器控制输出或者倒相。这个不管哪个品牌说明书上都有这样要求

楼主:
没说明书,网查厂家   众晨,,厂家售后说没图纸, 我说正反转用,犹豫后
 我还没实践,估计正确,
没有说明书,其它项没法设定   有用过的吗??查一下说明书。

网友J:
变频器本来就带有刹车功能的,接一个刹车电阻就可以了,然后调整变频器的停车方式为减速停车,把减速时间调到0.2秒或者更加小,这样就可以了,直接通过变频器的端子去控制正反转就行了,还搞什么接触器控制正反转,太LOW了。

网友K:
100HZ变频器停机时间0,然后立即反转,运行最快速度140HZ也用过,5.5KW带4KW电机,变频器带制动电阻。

楼主:
高配,,,,,高配的待遇就是不一样,

网友L:
钻床的驱动皮带有没有打开看看,能否承受急启急停,打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钻床的驱动皮带有没有打开看看,能否承受急启急停,打滑吗?
软启软停,比原机械倒转好多了

网友M:
小功率的没有问题,变频器稍选大点,我曾经用0.1秒的加减速时间进行快速正反转。实验证明:国产的性能差一点,有时报过流。进口的就一点事也没有。
原则上是不允许在变频器输出端用接触器倒相的,但也用过,变频器得大出好几倍。

网友F:
上次忘了说,这种频繁的正反转操作,对电机的热积累问题要考虑,电机为了控制热平衡,最好采用外部的强迫冷却。以保证台钻的连续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次忘了说,这种频繁的正反转操作,对电机的热积累问题要考虑,电机为了控制热平衡,最好采用外部的强迫冷却。以保证台钻的连续工作。
谢谢  这么认真。这种小电机频繁正反转转换。多年来改了十几台都很成功,而且都是工频,用接触器倒相的对电机没有伤害,后期有几台加了时间继电器过度。因为攻丝直径不是很大。M4最多,可认为是空载,基本上就是靠正反转换之间的惯力,曾经一小时內攻丝接近1500个以上。通过视频看。正反转换显得更柔和。

网友F:
回复 楼主:
哦,做过呀。嘻嘻,那还来问?只要实际用过,验证过,那就没事了呗。也是了,小电机台钻正反转是空再转换的。她本身有这个开关,反转,慢转挡,快转挡,还有停止挡。是转换开关操作的。

楼主:
是  直接用变频在这么短时间内频繁完成正反转转换还是第一次。

楼主:
我好像又发错了

楼主:
回复参与此问题论坛的朋友,在大家的建议下,直接改变变频器输出相序完成正反转换经过十几天使用,觉得很成功,观察变频器电流显示没有电流冲击现象,始终没超过0.52安,正反转换过度非常柔和,真正做到了软起软停,很有科技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