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电工老师这两种3相漏电开关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12-16):
我是电工小白一枚,家里准备申请三相电,然后平时喜欢泡洋垃圾二手市场,于是淘了两个这种漏电开关,每个不过就是几十一百块这样子(当然到时候我会测试一下能不能正常工作再用),但不明白这两种开关有什么区别,ABB的漏电模块还有好几根线连着,然后有好多小的调节开关,那个梅兰的就简单的多了,请问各位老师哪种适宜家用?另外,那个ABB的压线螺丝丢失了,那螺丝里面应该还有一粒小螺丝,拧下去那粒T字形螺丝会把线压住,淘宝上这东西叫什么?我找了老半天找不到,只找到很普通的,谢谢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A:
ABB的这种,分出的线是跳闸报警提示,也就是跳闸后常开变常闭,常闭变常开

网友B:
楼主确认家用要配160安?这两个你要用的话还是用梅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B的这种,分出的线是跳闸报警提示,也就是跳闸后常开变常闭,常闭变常开
老师您好,请给我通俗解释一下常开变常闭,常闭变常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确认家用要配160安?这两个你要用的话还是用梅兰吧
因为我是城中村,有几套房子,所以需要这么大的

网友C:
安全考虑建议买新的,旧的虽然用表量着通断没问题,但是内部触点情况不明,有情况时可能不断开。

网友D:
回复 网友A:
通常,常开(触点)、常闭(触点)是名称,触点可以接通或断开,但“常开”不会变成“常闭”(若其为名词的话)。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确认家用要配160安?这两个你要用的话还是用梅兰吧
因为我是城中村,有几套房子,所以需要这么大的
你这两个应该更适合工业控制用,家用买新的国货,正泰、德力西都可以呀,简单实用。
话说楼主几套城中村的房子,富豪一枚又不懂电,就外包给我们这种懂电还租房的人呀。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我觉得说的好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确认家用要配160安?这两个你要用的话还是用梅兰吧
因为我是城中村,有几套房子,所以需要这么大的
你这两个应该更适合工业控制用,家用买新的国货,正泰、德力西都可以呀,简单实用。
话说楼主几套城中村的房子,富豪一枚又不懂电,就外包给我们这种懂电还租房的人呀。
俺天生喜欢学习,喜欢动手,被电过几次了,虽然不太懂,但是我希望知道怎么回事,谢谢各位老师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全考虑建议买新的,旧的虽然用表量着通断没问题,但是内部触点情况不明,有情况时可能不断开。
那我用之前按多几次测试按钮可以吗?不行就不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确认家用要配160安?这两个你要用的话还是用梅兰吧
因为我是城中村,有几套房子,所以需要这么大的

你这两个应该更适合工业控制用,家用买新的国货,正泰、德力西都可以呀,简单实用。

话说楼主几套城中村的房子,富豪一枚又不懂电,就外包给我们这种懂电还租房的人呀。
工业控制用的不是更稳定一些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确认家用要配160安?这两个你要用的话还是用梅兰吧
因为我是城中村,有几套房子,所以需要这么大的

你这两个应该更适合工业控制用,家用买新的国货,正泰、德力西都可以呀,简单实用。

话说楼主几套城中村的房子,富豪一枚又不懂电,就外包给我们这种懂电还租房的人呀。
工业控制用的不是更稳定一些吗?

是不是更稳定不好说,我觉得你还是买新的吧,现在新的也不贵呀,这旧玩意到时不要该跳的不跳,不该跳的乱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B的这种,分出的线是跳闸报警提示,也就是跳闸后常开变常闭,常闭变常开
老师您好,请给我通俗解释一下常开变常闭,常闭变常开!谢谢

一个公共端,然后跳闸后,就会友变化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