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正反转,需要手推动一下电机才转?

楼主(2019-12-16):
按如图接线,给CW端220V电压的时候可以正转,然后断开CW端的电压,接到CCW端,电机不动,需要手推动一下电机才转,而且是往正方向推动它就正转,往反方向推它就反转,太奇怪了,是什么原因呀各位???

网友A:
楼主的接线不对,要倒电源线,这个需要自己体会,我前几天也是照图接线,搞了半天,才明白的

网友B:
怀疑你的电容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接呢?

网友C:
是不是这样接的,电容要接进去的

网友D:
通过切换电容串在主绕组还是副绕组来实现正反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白色和兰色线之间串电容,然后正转的时候L线拨向白色线,反向的时候拨向兰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D:
怎么切换能说详细点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再加一个电容是不是可以啊?

网友C:
量一下红白、红兰,白兰,之间的电阻

网友E:
这是执行器上步进电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怎么接呢?
确定那根是火线,倒火线,安图接线

网友F:
这个电机上标注的示意图比较清晰明了,供楼主参考

网友G:
这个电机就是零线接在电机红线上,电容两条线分别接在电机白线和兰线上后,如果想正转就将火线接在电机白线上即可,想反转就将火线接在电机兰线上即可,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正转启动顺利,反转启动困难,有可能是两个绕组有差别,可以加大电容解决。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机就是零线接在电机红线上,电容两条线分别接在电机白线和兰线上后,如果想正转就将火线接在电机白线上即可,想反转就将火线接在电机兰线上即可,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正转启动顺利,反转启动困难,有可能是两个绕组有差别,可以加大电容解决。
感觉也是这样,可能这个电机有故障或者负载有差异导致启动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