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v2.4软件问题

楼主(2019-12-17):
能找到plc,不能上传下载程序
软件有问题?还是系统问题?
2.2的没有问题

网友A:
楼主的IP地址设置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IP地址设置的对吗
电脑IP 192.168.2.10
PLC  ip   192.168.2.1

网友B:
smart给我的感觉很不好用,经常出现程序上传不上来,之前用的量很大,出现了很多未指定错误,导致plc无法使用,用smart很心累

网友C:
不存在这个问题啊,确定你用的网线连接,不是PPI?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mart给我的感觉很不好用,经常出现程序上传不上来,之前用的量很大,出现了很多未指定错误,导致plc无法使用,用smart很心累
不是吧!200 Smart比200友好多了!

网友E:
我每次都是在查找plc界面,旁边的编辑把plc的ip改成192.168.0.1,电脑ip一直用0段。因为用2段我就无法下载。改成0段能连续下载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存在这个问题啊,确定你用的网线连接,不是PPI?
这当然确定了。

网友C:
不应该啊,我也用过很多了,重来没出现过问题啊,可以发下截图上来吗

网友F:
嗯,我也是用过几个了,从来没出现找不到,传不了的问题。

网友G:
回复 网友B:
不会吧,我公司全是smart,没有出现过这个情况哎

网友B:
回复 网友D:
主要调试人员调动频繁,版本不一致导致的,但是版本问题也不应该导致plc崩溃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G:
本来是要走1200作为总控,smart作为从站,但是这个做烂了,加上人员调动每个人的版本不一致,问客服给我们的回答是版本问题导致plc崩溃

楼主:
有空的时候发个图片。忙着安装调试别的设备了

网友H:
用了几十套从未遇到楼主的问题

网友I:
以前试过一个公司电脑,只要电脑一盖上在掀开的话就会连不上PLC,必须重启,这个问题我至今未明

网友J:
反正SMART就不是好东西

网友K:
用SD卡把你的PLC版本更新一下,部份旧版本的PLC在读系统块的时候会报未知通讯误,一般只读程序块与数据块没问题;能找到PLC不能上传程序在DEMO版的系统里出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