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7):
拆了929旁边的故障输出光耦,还是报oc3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这说明故障不是由驱动电路报出的 有可能是电流检测电路 保护电路或电流采样电路报出的,可能这些电路不定什么地方有问题,你可以用排除法解决问题。【逐级排除法或隔离法 缺席法 顺藤摸瓜法】过电流无非驱动电路有问题或电流检测。。。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7840也拆了,还是报oc3,用表量iv   iu   iw 是5v,

网友A:
既然不是驱动电路 电流检测电路报警 那只能是主控板故障汇总电路 CPU有异常 报警了,再说你拆掉7840 不代表7840外围元器件没有问题 也不代表霍尔元件没有问题?只要CPU收到过流信号【不管是真过流还是假过流】,CPU都会输出OC3报警信号,因为CPU不会识别报警信号真假,所以你还要仔细检查,应该还有没有查到的地方。不信你查一下CPU报警输入,应该是高电平 你可人为将此引脚电平拉低,看CPU还报警吗?请检查此引脚以前的电路,倒查采用顺藤摸瓜法,一级一级隔离,看到哪一级不报警了,希望就有了。

网友A:
还有可能是CPU报警中断输出电路或CPU有问题。

网友B:
有可能是运放坏了,跑一下线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cpu报警输入正常应该是高电平,现在测是5v,把cpu驱动报警输入跟电流报警输入都断开了还报,估计是主板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