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7):
如题目。。。。FX 5U PLC  工业交换机    四台电脑(运行上位机软件)

项目需求:
1:四台电脑需分别发送对应数据给PLC,PLC要能识别出来是哪台设备发送的数据,其实也就是PLC需要接收上位机发过来的数据,然后进行相关判断。

2:PLC需要能检测到对应四台电脑是否正常连接到PLC,有没有掉线。因为如果上位机死机或者掉线了,数据并没有更新,那么数据也就是错误的,万一产品不行,流下去会出问题的,所以我要知道上位机是否正常,掉线了,我PLC驱动报警灯泡。

3:上位机机软件是其他供应商开发的,跟我提的要求是,网口通讯,到时候我告诉他IP地址,端口号,发送数据格式就好了。

其实是就是上位机发送检测数据过来,我判断数据是否合格,然后PLC输出对应动作进行处理,上位机要是输出开关信号就好了,但是人家不是哎,人家只发送检测数据过来,我又要接收数据,又要判断对方是否掉线啥的,我太难了

请问一下用哪种通讯方式好?Modbus-TCP?Socket?有其他什么好办法吗
好像用Modbus-TCP,PLC做主站服务器,我查询了一下,没有相关指令来判断上位机是否连接到我PLC了哎,要是PLC做从站,好像同时只能连接一台服务器,也就是只能连接一台电脑哎。

网友A:
你这不是重复提问了么,另外一个帖子也是你?

网友B:
嵌套字通讯有端口打开信号,对方掉线了你的端口就打不开了。很好判断啊。

网友C:
可以开放端口,让上位进行写入。
让上位发送一个信号,ON/OFF.把信号进行判断有没有在线。

网友D(2020-06-01):
用Socket来做简单 PLC做服务器 是否在线 你让上位机每隔3秒给你发送个信号做在线标志位就好了呀。 通过IP和端口号来区分是那台上位机呀。

网友E:
对接受数据进行心跳检测,就知道有没掉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