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7):
故障现象很奇怪,第一按点动启动MSG故障103,按第二次就没有故障了,变频器也正转启动。要连续按两次点动按钮才能正常通讯,只按一次就输出103故障代码。

网友A:
103故障是从站不支持的数据类型,你检查一下寄存器地址以及给寄存器赋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甭客气,有问题再来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