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ab变频器700/90kw如何设置成面板控制

楼主(2019-12-17):
上电按alt与auto/man键。再按回车键显示him requesting manual control。然后就改不成手动的了
ab大佬们帮帮小弟吧,太难了看了一天的说明书了。愣是没看懂

网友A:
没有中文版的说明书?
【方案】
图尔克多协议以太网I/O解决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中文版的,但是现在不知道怎么启动

网友B:
AB什么系列?使用什么类型设备?可使用端子口简单启动吗?AB变频器说明书你认真仔细看了吗?设置变频器参数基本条件你应该懂吧!你发的帖子,确实别人不会回答你!
森林之王
【方案】
视频解读|FLIR FlexView双视场镜头,让用户物超所值!

网友C:
再按一次回车键
【方案】
精彩案例 | 倍福 XTS 磁驱柔性输送系统在流动包装机中的应用

网友D(2020-02-28):
参数331-336都改成1
【方案】
夏季汛期该如何避免房屋发霉?这三点很重要

网友E(2020-06-29):
自动切手动:按ALT键一次,出现对话框,不用理他;
再按”▽”(auto/man)键一次,出现确认画面后,
按“回车”键确认一次,这时面板上显示控制方式由自动auto转为Man,再按回车键回到主画面。
【方案】
台达 EH系列PLC在聊城剑杆织机自动化系统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