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7):
请教三菱FX5u plc如何把寄存器D的的数据自动保存在sd卡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三菱FX5u plc如何把寄存器D的的数据自动保存在sd卡上?

如果你需要记录的数据小于512个点的话,可以使用如下方式:
1、安装CPU模块记录设置工具,在GX Works3软件的安装盘内有该工具。
2、设置对应的需要记录的数据地址以及设定的触发保存条件等参数。
3、将设置数据连线写入PLC中。

注意:
1、FX5U仅支持4个记录文件且每个记录文件不大于128点。
2、是否需要在PLC程序中使用LOGTRG指令触发记录取决于你模块记录工具设定中是否选择指令触发选项。

楼主:
谢谢指点!
我已经把数据记录设置写进sd卡,收集选择的是每次扫描,但是数据记录需要在(记录状态显示和操作)内点开始记录才会记录,要怎样才会自动记录,是需要增加触发条件吗?

楼主:
我设置了自动开始记录,现在plc可以自动采集了,

楼主:
还有个问题,我现在采集的数据比如说是100的我可以不在plc做运算,直接在三菱gs2110上直接显示成0.1吗?触摸屏怎样需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