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规插头是咋看的

楼主(2019-12-17):
最上面那个接头是A还是M啊,怎么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咋区分的,别人跟我说按M数的话对不上。无法理解

网友B:
圆孔离的最近的字母是a,所以突出部分下面的是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咋区分的,别人跟我说按M数的话对不上。无法理解
楼主说的M数,是指什么。

网友C:
这个不用数的,插头的上面本来就有字母标记,如果没有标记的第一个是对插头的缺口位置

网友D:
A左手边是U吧,右手边是B。

网友E:
仔细看很明显的,字母挨着圈圈近。

网友F:
这种插头都是有防呆接口的,不会因为上下而接反的,直接对应ABCD的接就可以了。

网友G:
按排序,是A了

网友H:
这不是什么军规的,这就是圆形连接器。
去DDK官网下一个圆形连接器的手册,里边有各个插头的规格说明。

网友I:
军规插头和航空插头是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J:
应该是A,字母编号时把O和I都去掉了,顺时针编号,不知道理解得对不对。

网友K:
顺时针走,是A没错,以前这种都是自己焊接的!

网友L:
军规是什么意思?应该是质量标准吧!并不是特定接口定义吧?

网友M:
应该有标准吧!

网友N:
一般是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