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8):
前几日因需要用到6相PWM信号,就用以前报废机的LG ig5变频器主板改了个信号发生器,将运放和4比较器拆除,输出缓冲LS06换成HC14,加一转接板将电源跟信号接出,并加一反相输出信号,还用HC14做反相,VDC信号用电位器调到2.8V,NTC信号调到2.15V,用着效果不错,给大家看看,上图。

网友A(2023-02-07):
有这块板电路图不?我这有几块板都有问题,报过压或欠压

网友B:
手法高超,就是有点折腾人。我是用了一个报废的变频器,直接引出来6路驱动信号和地。端子接线,220伏供电,正常的运行和停止,可以给定频率,一般修同步机,电梯变频器,高压变频器使用。

也有部分缺陷,部分驱动光藕无法驱动。

网友C(2025-12-03):
引出信号,是从好的变频器光耦输出脚引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