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8):
近期我公司接單,出口一台設備到肯尼亞。
甲方客戶說他們當地的工業電壓是三相415V/單相240V。請問,咱們常規的變頻器、開關電源、交流接觸器之類的到了當地能正常使用嗎?
有沒有做過類似出口設備經驗的童鞋們啊。

控制系統有變頻器、開關電源、伺服、低壓電器之類的。

謝謝謝謝

网友A:
一般变频器输入电压可以到460V

网友B:
没问题。

我家里电压常年230-240.

PS:仅限单相220V。。

网友C:
开关电源可以选择输入电压85至264v,交流接触器通常电压是200-240V 50/60Hz的。

网友D:
变频器,伺服,接触器,开关电源等等都没有影响,受影响的是电机。最好是定制额定电压415V的电机,另外控制系统的单相220V电源最好采用隔离变压器。其它不用过多担心,有过相同出口经验

网友E:
控制电源用变压器变,电机定制415V

网友F:
变频器,伺服,交流接触器触点没问题,开关电源可以用415变220的隔离变压器。直接启动的三相电机要特殊定制。接触器,中间继电器线圈用变压器变出来220。我们用的变压器都是多抽头的,440,415,400,380,360几档,去哪直接接到相应的抽头上。

网友G:
那边的电力的频率是50还是60?如果你的设备有风机或泵就要考虑选型

网友H:
按照国内的电压标准±10%的波动范围计算,也是可以在接受的范围之内(380V±10%=418V,220V±10%=242V)。

网友I:
变频器后面的电机不用415V,变频器会帮你变压。没有变频器的要用415V的电机。话说肯尼亚那地方电压不是很稳,经常达不到标称电压。

网友J:
415V电气控制部分没啥要改的,机械上,电机,需要买415V额定电压的,电器上控制变压器选怎415V/220V的就好了,其他电气部分一般都在可承受范围内的

网友K:
你先了解这415v是标称,还是峰值
以及当地电压的稳定状况
如果是标值,建议用变压器

网友L:
和我们用的一样,415V/240V是额定电压,变压器端电压是440V,选型必须考虑,电动机国产的有415V额定电压的,我记得买过皖南的,接触器、变频器如果选ABB或西门子这些品牌的,他们有对应这个标准的产品,国产的要和经销商仔细询问,确认电压范围。
这些国家还要考虑供电质量问题,让对方把技术要求搞得详细一点,逐一确认,以后会少很多麻烦。

网友M:
一般的断路器/接触器额定电压都能到AC660/690V的,415V还好,适当扩大一档规格即可;变频器电源输入端380-480V的也不在少数,施耐德LC1D接触器和ATV多个系列变频器都可以满足。至于开关电源楼上好多都提到了。

网友N:
应该可以用
我们这里变压器室输出也是410V的,随着线路的延长逐渐降低

还想问问,你是哪里人,怎么用繁体字?

网友O:
415V的电压变频器还行,其他的220V的控制线路还是变压好些

网友P: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伺服,接触器,开关电源等等都没有影响,受影响的是电机。最好是定制额定电压415V的电机,另外控制系统的单相220V电源最好采用隔离变压器。其它不用过多担心,有过相同出口经验
如果电机是变频器控制没必要定制!

网友I:
其实,我们卖印度的设备就经常直接发380V标准的。他们各个邦的电压不一样,有220V、有380V、有415V,我也是服气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伺服,接触器,开关电源等等都没有影响,受影响的是电机。最好是定制额定电压415V的电机,另外控制系统的单相220V电源最好采用隔离变压器。其它不用过多担心,有过相同出口经验
如果电机是变频器控制没必要定制!

我们之前做过的,出口马来西亚的。主电路415V,没用变频器。只是定做415V的电机!
对于控制电路,单相240V。至于220V低压电器,如接触器,开关电源,指示灯,按钮,时间继电器等直接使用,没问题的!

网友L:
不要把额定电压415伏当做最高电压,这种供电系统,440伏属于合格的电源,并不超限值,我们平时用的元器件是基于380伏额定电压,绝缘、耐压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设计的,直接拿来用一般不会出问题,我们有一些设备就是这样稀里糊涂运出来的,一直在用,一旦电压有大的波动,问题就暴露了,尤其是这种地方电网很不稳定。想想售后和保修的代价,还是按照标准选型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