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电脑板CE640D操作方法

楼主(2019-12-18):
工厂有一台注塑机,电脑板用的金盘CE640D,有些不需要的功能在打开状态,如何关闭,密码也输入不了,请求大侠指点

网友A:
不影响设备正常执行生产工艺需求,不要动参数设置吧,毕竟这是生产作业的事了,不是设备维保的范围了。其实设备的设定操作,都有硬件操作说明书手册介绍的,实在不行就联系设备原厂厂家提供,不过一般需要公司出面致函,对方才会提供。

网友B:
您好!怎么按出密码?按哪几个按键?我公司也有一台,我想进参数里看看!